STM32F4: 高性能的数字信号控制器

楼主(2012-08-07):
STM32F4: 高性能的数字信号控制器
先进的Cortex-M4内核
浮点运算能力
增强的DSP处理指令
更多的存储空间
高达1M字节的片上闪存
高达196K字节的内嵌SRAM
FSMC:灵活的外部存储器接口
极致的运行速度
以168MHz高速运行时可达到210DMIPS的处理能力
更高级的外设
新增功能:照相机接口、加密处理器,USB高速OTG接口…
增强功能:更快的通信接口,更高采样率,带FIFO的DMA控制器…
ST代理商
STM32F4系列

网友A:
以168MHz高速运行时可达到210DMIPS的处理能力
更高级的外设
新增功能:照相机接口、加密处理器,USB高速OTG接口…
增强功能:更快的通信接口,更高采样率,带FIFO的DMA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