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栅极串电阻,并电容,并二极管

楼主(2012-08-07):
并上电容是什么意思?
反并二极管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并电容是加速导通,并二极管是加速截至

网友B:
电容在这里是画蛇添足, 如果驱动源内阻很低的话, 容易引起振荡

楼主:
我觉得加速导通和加速截至好像矛盾啊?
从网上看到人家的电路也是这么使用的,工作状态还行。

网友B:
那是蹩足的设计

网友C:
D R C也不完全是无用的。
      因为他即要完成加速,又要消除驱动信号振铃 。

网友B:
100P去灌3000P+,能加速?

网友D:
等结论贴,我也觉得这里的电容作用不大,高速的时候就不敢说了

网友C:
电路还没完成呢,着什么急呢?

网友E:
加反向二极管会加快驱动关断速度,对开通的速度影响不大。
并联的那个电容我想可能是过滤高频信号,减少干扰,提高可靠性的作用吧,不知道理解对否,还请大家斧正

网友F:
加速电容偏小

网友G:
电容可以起到加速导通的作用,电容的特性是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当电容一端施加高电平时,另一端也是高电平,作用于MOS管的G端,可以起到加速导通的效果。二极管就是起到加速截止的效果,很好理解。

网友H:
电容偏小

网友I:
电容在这里是画蛇添足, 如果驱动源内阻很低的话, 容易引起振荡
引用 网友B:

不懂,为何?

楼主:
100P去灌3000P+,能加速?

引用 网友B:

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如果要实现加速?那这里的电容取值是多大合适呢?

网友J:
电容的值应该增大,具体要增大多少就不晓得了,等高手解答

楼主:
应不应该从电容的串联并联来理解呢?
电容串联:1/C=1/C1+1/C2+…1/Cn
电容并联:C=C1+C2+…+Cn

如果用一个与MOSFET输入电容差不多一样的串联就能减少输入电容,是这样吗?

网友K:
应不应该从电容的串联并联来理解呢?
电容串联:1/C=1/C1+1/C2+…1/Cn
电容并联:C=C1+C2+…+Cn

如果用一个与MOSFET输入电容差不多一样的串联就能减少输入电容,是这样吗? ...
引用 楼主:

不是的。最终影响mosfet的是Cgs这个电容上的电压

网友L(2013-07-24):
那电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