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帖:Y电容

楼主(2012-08-07):
Y电容是电源电路里最特别的器件.特别在AC\DC converter里,Y电容对抑制共模干扰有很大的作用.
  Y电容的分级:一般Y电容分为Y1~Y4四种.目前AC\DC converter里常用的是Y1和Y2
,Y1可以耐3KVAC,Y2可以耐1.5KVAC.
  Y电容的位置:Y电容通常可放在
  1  输入端,和共模电感形成滤波器,L和N分别对PE加.
  2  储能大电容正负端对PE加.
  3  输出端对PE加.
  4  变压器原副边跨接.
  通常小功率电源就会单采用第4种接法,如果是AC\DC converter,就要用Y1电容,因为原副边需要打3KVAC.
  如果原副边都有对PE的Y电容,注意此时两处Y电容通过PE串联,所以打AC高压的时候,会根据容值来分配电压,所以选取Y电容时要注意这个.
  关于漏电流:Y电容到底能取多大?通常由漏电流限制.漏电流的意思是,当外壳接地不良的时候,火线电压会通过Y电容和人体对大地形成漏电流.假设人体没有阻抗,漏电流的大小也就是火线电压除于Y电容的阻抗.假如,输入为300VAC,大概每10n的电容会形成1mA漏电流.但是对于储能电容的正负端,由于经过整流桥,所以即使负端对PE的Y电容都会形成漏电流.漏电流的具体大小,应该由仪器测量.

网友A:
网上说安规电容就是电容失效后不会产生点击   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B:
X电容短路也就烧保险,Y电容短路会死人,所以安规认证失效模式是最重要的考察点,Y电容可以坏,但是只能是断路,绝对不可能短路。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Y电容短路会死人呀?

网友D:
有时候外壳在没有接地的情况下,如果连接火线和Y电容和接地端的Y电容短路的话,那么机壳就会带电。

网友D:
我以前碰到过这种现象,人手背接触机壳的时候会有被蚂蚁咬的一样的感觉,量一下机壳和接地线之间的电压为60V左右,后来把Y电容都拆了,就没事了。

网友E:
我以前一个老师傅,也很纠结Y电容的问题。不加吧,不太好抑制共模干扰。加了吧,也怕击穿了有安全问题。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多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