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三合一精简版为何直接就装C盘了呢?

楼主(2012-08-07):
我之前用的是**版,后来因为**版license到期了不能用就装了个精简版,想问下各位精简版能否装在C盘外的其他盘呢?

网友A:
可以的

把那个**文件用记事本打开  然后将里面的C:改成D:(或者其他盘)就可以了

楼主(2012-09-17):
我的精简版只有一个安装文件,没有**文件哦

网友A:
修改批处理文件的路径由C改成D,就OK了。

网友B:
我也是用精简版,上次把PDF删除,现在都弄不出来,请问,该如何弄??

网友B:
PDF打印机被删除了……

楼主(2012-10-27):
修改批处理文件的路径由C改成D,就OK了。
引用 网友A:

求具体操作方式啊,谢谢!

网友A:
求具体操作方式啊,谢谢!
引用 楼主:
右击**批处理文件  把里面的C改为D  保存后然后用于**

网友C:
里面不是有说明吗,我装的也是这个

楼主:
里面不是有说明吗,我装的也是这个
引用 网友C:

我装的这个只有一个安装文件的,没有其他文件在里面。

楼主(2012-12-10):
引用 网友B:
PDF打印机被删除了……

重新安装PDF打印机,具体可参考http://blog.sina.com.cn/s/blog_7bed06420100ypb8.html介绍的如何安装PDF打印机

网友A:
用记事本编辑批处理文件,把里边的C都修改成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