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总线地址设置问题

楼主(2012-08-07):
使用485总线进行一主多从的通信,从机的模块没有输入设备不能设置地址,也不能使用拨码开关来配置地址,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

从机模块有CPU,有多余的IO口。扩展的模块可能完全相同。

网友A:
从机程序里写死地址呢

网友B:


网友C:
软件里面写个地址不就搞定了?简单得很

网友D:
既然从机的模块没有输入设备不能设置地址,那么只能从程序下手了,给他们程序里边各自设置一个独立的地址,485总线进行通信的时候,可以加他们的地址,从而识别要给那个设备传输数据了

网友E:
只要有非易失存储器即可用软件烧录的办法来确定ID,支持ISP或IAP会更方便。

网友F:
485口做一个扩展规约,写地址不是很方便吗??

网友G:
生产的时候485一对一通信,初始化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