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51为什么进不了外部中断?

楼主(2012-08-07):
程序配置如下:

RCC->AHBENR |= 1<<17; //使能PORTA的时钟
RCC->APB2ENR |= 1<<0; //使能SYSCFG时钟
SYSCFG->EXTICR[0] = 2<<0;  //配置GPIOA0为外部中断0
EXTI->IMR |=1<<0;   //打开线0上的中断请求
EXTI->RTSR |=1<<0; //设置GPIOA0上升沿触发

void EXTI0_1_IRQHandler (void)
{
……
}

请问一下:

1、怎么进不了外部中断啊?
2、使能SYSCFG时钟后,SYSCFG_EXTICR1(外部中断配置寄存器)不是默认GPIOA0\1\2\3都为外部中断脚引脚了吗?

楼主:
艹,不给分,,大家都只看不帮忙

网友A:
看不出问题,有没有更详细的故障描述

网友A:
艹,不给分,,大家都只看不帮忙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可以给分的,这个又不消耗你自己的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明白了, 谢谢。 下次一定注意

楼主:
看不出问题,有没有更详细的故障描述
引用 网友A:

板上的PA0接有一个开关,在程序运行时,我按一下开关,EXTI_PR(挂起寄存器)的相应位都有置1的动作,但程序就是不会进入中断里。在KEIL里,我将EXTI_SWIER(软件中断事件寄存器)置PA0为1时,EXTI_PR相应位也有置1的动作,同样不进入中断程序。

在程序中,我将PA0配置为输入,无上拉及下拉。

网友A:
那不太清楚,等待高手来解答

网友C:
/* Enable and set EXTI0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0x0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不止知z上面有没有配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