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fm32下载程序失败 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2-08-07):
我用IAR和Jlink,编译都能通过,就是烧写程序失败,按照提示以为是CPU锁住了,就重新焊了一个CPU,结果还是不行,提示信息如下。我的CPU型号EFM32TG840F32,欢迎大家多多提示,谢谢了
Tue Aug 07, 2012 13:00:25: CPU core locked up
Tue Aug 07, 2012 13:00:26: CPU halted
Tue Aug 07, 2012 13:00:31: CPU core locked up
Tue Aug 07, 2012 13:00:32: CPU halted
Tue Aug 07, 2012 13:00:37: Fatal error: Failed to read CPUID for Cortex device   Session aborted!
Tue Aug 07, 2012 13:00:37: Failed to load flash loader: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0 Kickstart\arm\config\flashloader\EnergyMicro\FlashEFM32.out
Tue Aug 07, 2012 13:00:37: Failed to load flash loader: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0 Kickstart\arm\config\flashloader\EnergyMicro\FlashEFM32.flash

网友A:
估计是你手工焊接的问题,
这种QFN的焊盘完全在片子的下面,非常的难搞。

先检查一下内核1.8V的电压出来没有,第40脚

楼主:
有的 之前可以下程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  之前能下载程序的 突然就不行了

网友B(2012-11-22):
看来研究EFM32的人 不多啊。。。

网友C:
焊接需要非常小心,我们都是找专业人士给焊的样机

网友D:
这种问题,只能查硬件了,各个电源、时钟,调试下载接口,关键信号等

网友E:
焊盘完全在片子的下面的QFN封装的常见问题就是:温度变化引起焊盘脱落。
要仔细设定波峰焊接时的温升曲线,使用中也不能有太大的温度变化

网友B:
最好换一种其他封装的,省事。

网友F(2013-10-21):
用studio解锁一下,就是EFM32的工作平台

网友G:
我又看到你了,哇哈哈: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