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xtr115无法输出4ma

楼主(2012-08-07):
哪位能给指点一下:我现在用DAC输出所需要的电压,然后通过XTR115将此电压转换成相应的电流信号,现在的问题是无论DAC输出电压是多少,xtr115都无法输出4ma,现在能输出电流的最低值为6ma左右,超过6ma后XTR115输出正常。。。
哪位知道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啊,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在看看xtr115的资料,再调解下R6的电阻试试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