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定时器中断问题

楼主(2012-08-07):
请问各位大神,如果要把定时器的定时中断时间不断变化应该怎么弄?是不是tick设置成每秒1000(假设要定时1ms),模式选择单脉冲模式。这样在1ms,就会进入中断。之后再改变tick的值吗?那样很不方便啊

楼主:
为什么都没人回复呢,求大神指教啊

网友A:
单脉冲模式,每次都重新调整。
或者取各个间隔时间的最大公约数,作为中断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那个单脉冲模式怎么写啊,只会写周期模式的。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