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滤波问题

楼主(2012-08-07):
本人最近在调试项目程序,是利用一款4515的压力传感器测得的压力,然后通过软件滤波得到稳定的压力采集数据,最后利用滤波得到的数据通过公式转换为风速。但是我用了平均值滤波、跳水算法、加权平均算法、移动窗口平均算法这几种滤波方法,效果都不明显,得到的数据波动比较大,与仪表实时测得的数据稳定性相比差很多,请问各位大侠对于测压力值的滤波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方法啊,本人初学单片机菜鸟,还请各位多多指教啊!

网友A:
不能仅从数学角度分析,要分析传感器有什么特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的意思是说注意下传感器采集信号的特点?

网友B:
1、你要搞清楚你的传感器的信号频率是多少范围?
2、你的AD采集速度至少要大于这个信号频率的2倍。
3、如果不满足这个条件,再怎么数字滤波也是白忙。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就是说滤波函数每采集一次数据的时间要小于传感器信号数据更新时间的一半,以达到采样信号滤波的功能,我把这个竟然搞忘了,我去修改一下,后头再来请教一哈老师!

楼主(2012-11-13):
滤波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C:
学习学习,赚点积分

网友D:
采样定理
    采样定理表明采样频率必须大于被采样信号带宽的两倍,另外一种等同的说法是奈奎斯特频率必须大于被采样信号的带宽。
如果信号的带宽是 100Hz,那么为了避免混叠现象采样频率必须大于 200Hz。
    换句话说就是采样频率必须至少是信号中最大频率分量频率的两倍,否则就不能从信号采样中恢复原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