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的电源模块怎么拆卸

楼主(2012-08-07):
我遇到一个大的电源,里面有几个电源模块 巴掌大 带散热器的。散热铝板和模块整体,散热片拆下来了。但是模块很难拆卸原因有三:1.模块大,2.粗的引脚就有10个且分散在两侧,还有细的管脚6个,很难一次性的溶化拆卸,散热也快,用几个功率大60W的烙铁,热也很快传播到模块整体,温度上不来,再大些功率电路板就烧糊了。3.pcb板和模块连接紧密,引脚和孔都粗,吸锡器吸不干净。

网友A:
能不能加热之后用毛刷迅速刷掉啊,或者用那种吸锡的线?

网友B:
传说中的电工必备神器,楼主买个就是了,

网友B:
忘了告诉你神器的名字了
吸锡枪

网友A:
楼主不是说了说吸锡器吸不干净么?

网友B:
呀,猛一看,原来是我没看仔细
别忘了还有吸锡带啊。

网友B:
还有个方法,找粗针尖,融化后,插入,旋转
或者,融化后,敲击桌面,甩下

网友B:
神器都搞不干净?
什么东东啊,发个PP来看看?

网友C:
拿个吸锡带,或者加锡融化钻孔

网友D:
融化后,在桌子上猛敲,应该能把焊锡甩掉吧

楼主:
你们说的办法都清除不干净焊锡,吸它是双层板 过孔 焊满了,且另外一边压得紧还有三防漆 吸不到另外一边。摔啊什么的就不用想了,这电路板不允许这么做。我只是维修,不是为了暴力拆解。上图片

网友E:
热风枪吹

网友F:
双面板,吸枪和吸锡线基本是不管用的。
可以买一套那种兽医用的针头,用它来掏空引脚。

网友G:
热风机吹过再用烙铁+吸锡器

网友H:
现在自己感觉最好的办法还是多用几把电烙铁,同时加热,这样快速且不易伤害焊盘,这么多脚的电源模块你想一个一个脚的拆卸,肯定有难度。

网友I:
不是有那种干锅焊吗,把板子放干锅里的热锡里,等溶化后很轻松就拿下来了。。。

网友J:
这种情况下就是在考验烙铁品质和焊接水平了。烙铁、烙铁头都要选好。之前我也维修过中兴的通讯电源模块和玲流模块,处理不好的话是容易弄坏电路板焊盘甚至将整条铜线扯下来,这对维修来说是最大的忌讳。干过这活的就知道难点。
试试如果可以的话,试试美国OKI的智能烙铁。亲自试过,男式大拇指指甲盖那么大的焊盘3秒钟可以让锡化透。15901208451

网友K:
才这几个脚啊!

网友L:
多加点锡 多找几个人  多拿几把烙铁 小样 我还搞定不了你  :lol

楼主:
普通烙铁 100W以下 的多个烙铁上去 马上热就散开 真的 说不定粘在上面 或者融不透。
功率大了吧 温度很难控制 稍不留神 烫黑电路板甚至铜箔起翘 。看看我的电路板的黑色小引脚 都是烫坏的

美国的OKI没有试过
干锅,,,是不是就像波峰焊哪种?电路板受得了吗?要知道要把那么粗的焊点热透 电路板还要不烫坏 铜箔啊其他东西。有点困难 受热时间还必须长 才能热透。

真的你们太小看这难度了,要知道这电路板 和 模块散热能力超强

网友M:
引脚太多,并且还有粗的有细的,铜皮又大,还是两排脚。一般模块都是用插针焊接,然后插在主板上过波峰的,可以用斜口钳,有些斜口钳很特殊,前端很尖,把一边的插针剪掉,然后另一边摇动或剪掉,然后吸锡枪上。就算不能全部剪掉,能剪几个是几个,最好将那一大块铜皮上的几个剪掉,剩下用烙铁很好融化。你这是两排插针,最好是剪掉一些,然后两把烙铁同时上,那模块受自身重量自然就掉了,不伤铜皮。

网友N:
为什么不放温箱,或是回流焊机内,在模块与板之间插个弹性**,温度到了,自动脱开.如果没弹片,长一字螺丝刀,伸到中间,温度到轻轻一拔!

网友J:
那种锡锅没法用,一来是没那么大的,二来会严重影响其他器件。
整个板加热,你不心疼?
16# angelsa0106

网友J:
如果是数量比较少的板卡的维修可以这么干,要是一天就有一二十块甚至更多呢?
多加点锡 多找几个人  多拿几把烙铁 小样 我还搞定不了你  :lol
引用 网友L:

网友O:
涂好助焊剂,过锡炉,锡炉温度设到230℃

网友:
忘了告诉你神器的名字了
吸锡枪
引用 网友B:

吸锡器就够了吧,怎么叫吸锡枪啊

楼主(2012-11-12):
最后请大家看看拆下来的结果吧,没有明显的烧蚀 估计是冲击 击穿的故障,另外大板的散热器 加上又粗又多的焊点 工厂的师傅3个人搞了快1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