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DAC问题

楼主(2012-08-07):
正在学习STM32,遇到一个问题:我想用STM32F103芯片内部的DA做一个实验,将编码过的音频信号存放在flash里,然后通过DA播放出来。不知道STM32的DA能否实现双极性电压输出?

网友A:
本身是不会产生双极性的,可以通过搭建外部电路处理

网友B:
不能够实现。 你自己要把音频数据加上直流的偏移量,然后输出。 输出电路加一个大电容隔断直流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