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 输出级那个晶体管可以保证输出在4V以下么

楼主(2012-08-07):
如题  想用LM324输出VCC-1.5的特性 直接将输出连接STM32 非FT引脚的最大输入电压为4V   看手册上写的324最小的输出电压能到VCC-1.5最大都么有写 实际中放大脉冲的时候到过3.84它有可能超过4V么 也就是输出那个晶体管饱和时压降会很小吗

网友A:
如果不是感性负载的话 应该不会超过4V的,如果不放心的话 在输出端并个4V的稳压二极管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