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S管作为开关控制负载电源时的顾虑,着急

楼主(2012-08-07):
我现在的电池供电产品中用到GPRS模块,产品定时通过GPRS模块发送数据到后台。考虑到低功耗的要求,GPRS模块不用的时候需要通过单片机关断其电源,发送数据的时候单片机再打开GPRS电源。
如下图所示,因为GPRS模块发送数据时,需要瞬间大电流,所有VBAT_GPRS端加了两个470uF的大电容,现在可以正常工作,但发送数据完成并关断MOS管以后,这两个大电容会继续给GPRS模块供电,相当于这两个电容存储的电量白白地浪费,达不到低功耗的目的。

图二,另一种想法是将这两个470uF的大电容放在MOS开关管的前端,这样开关管关断后,大电容储存的能量保留着并给下次开关管开启式供电,相比上一个图,估计会节省很多能量。

现在的顾虑是:图二的开关管在负载GPRS模块需要大电流时,能否及时满足负载的大电流需求,是否有可能会造成GPRS模块因为电流供应不足而造成工作不稳定?IRLML6401的源漏连续电流可达1.3A。一般设计MOS管控制电路时,考虑到低功耗的要求,大电容一般是放在开关管前面还是后面?
请高手指点,万分感谢!

楼主: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放置mos后端
电容里面的电可以忽略不计的,
问题是你的低功耗要多少?关掉能满足,睡眠不满足?
电池类型?为什么不看看把GPRS模块弄睡眠呢?

楼主:
GPRS模块5分钟醒来一次发数据,发完以后就关断电源。
是个电池供电的移动设备,低功耗要求很高,我也考虑过发指令让GPRS模块睡眠,但睡眠状态下功耗仍有几个mA,对产品电池寿命仍有很大影响。

网友B:
整体来说,电路很差劲。
从没见过有GPRS模块这样用的。
1:GPRS模块一上电,有一段时间是用来搜网的,这段时间你知道需要多少时间吗?知道这段时间GPRS是怎样拉电流的吗?
2:整个这个电路全部都是多余的,如果你用的这家GPRS模块,不能达到睡眠时的耗电量在100uA以下,那么你可以把这家模块厂商给扔垃圾箱里面去了!
  在使用一个睡眠命令,就可以把电流降到100uA以下,而你的这个电路的耗电量如果可以降到多少,你有查过数据吗?

网友B:
GPRS模块5分钟醒来一次发数据,发完以后就关断电源。
是个电池供电的移动设备,低功耗要求很高,我也考虑过发指令让GPRS模块睡眠,但睡眠状态下功耗仍有几个mA,对产品电池寿命仍有很大影响。 ...
引用 网友C:

如果睡眠电流在几个mA这个级别,那么你要不就把你的产品给枪毙掉,要不就去问问GPRS模块厂商,告诉它,100uA以下,如果他说不行,那么你就换一家!

网友A:
是啊,搜网的功耗是很大的尤其信号不好的情况下更大,
建议你不要关闭,看看模块上en脚或者睡眠命令,这样综合下来比你5分钟开关一次要省电很多。

楼主:
多谢各位高手指点,我目前也在测试两种方案,一种是直接断GPRS模块电,一种是发AT指令让其休眠,不知道该怎样权衡哪种方案,欢迎大家再继续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C(2012-09-07):
如果睡眠电流在几个mA这个级别,那么你要不就把你的产品给枪毙掉,要不就去问问GPRS模块厂商,告诉它,100uA以下,如果他说不行,那么你就换一家! ...
引用 网友B:

推荐一个gprs的厂家?

网友D(2013-07-21):
这个不是很严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