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板制作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12-08-07):
问个问题:
我有个12层的高速板的Gerber文件,现在想用这个Gerber文件制作PCB。
这个板的主频是1GHZ。
现在的问题是:PCB厂家说需要知道匹配阻抗值。
请问:这个阻抗匹配是整个信号层匹配还是某个单独网络的阻抗匹配???

网友A:
厂家应该直接用Gerber文件的吧,PCB最后也是转成Gerber文件用的。
阻抗匹配原来的电路里应该做了。

网友B:
阻抗匹配应该针对于是某几条网络做的 比如说RF信号
如果出gerber前,没有设计阻抗,(线宽,参考面) 那光看gerber还真不好办,你找找制版说明吧,一般提供gerber给厂家,基本都有个制版说明的。

网友C:
“现在的问题是:PCB厂家说需要知道匹配阻抗值。”
我自己理解,大概对方就是要板子上走线的特征阻抗值吧。

一般我都是向对方说明单端信号和差分信号的特征阻抗,同时告知板子厚度和层叠顺序,对方计算出每层的厚度,并告知各个信号层上单端信号的线宽,差分信号的线宽和间距。我就按照这个画。
做出来后,对方也会提供一份特征阻抗的实际测试报告。

网友D:
你需要给制版厂提供PCB的叠层结构,
就是你在阻抗匹配计算所用的到参数,
然后PCB根据你的参数制版,才能保证满足你的阻抗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叠层参数我有,这个就是阻抗匹配计算所用到的参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给别人的是gerber文件,你告诉他单端信号、差分信号。他如何从Gerber上区分是哪个网络?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看了下出Gerber前的PCB,是做过阻抗计算的。但是之前的PCB不知道是否被改动过。Gerber确认没有被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