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S管作为开关管控制负载电源时的顾虑,请指教

楼主:
我现在的电池供电产品中用到GPRS模块,产品定时通过GPRS模块发送数据到后台。考虑到低功耗的要求,GPRS模块不用的时候需要通过单片机关断其电源,发送数据的时候单片机再打开GPRS电源。
如下图所示,因为GPRS模块发送数据时,需要瞬间大电流,所有VBAT_GPRS端加了两个470uF的大电容,现在可以正常工作,但发送数据完成并关断MOS管以后,这两个大电容会继续给GPRS模块供电,相当于这两个电容存储的电量白白地浪费,达不到低功耗的目的。

图二,另一种想法是将这两个470uF的大电容放在MOS开关管的前端,这样开关管关断后,大电容储存的能量保留着并给下次开关管开启式供电,相比上一个图,估计会节省很多能量。

现在的顾虑是:图二的开关管在负载GPRS模块需要大电流时,能否及时满足负载的大电流需求,是否有可能会造成GPRS模块因为电流供应不足而造成工作不稳定?IRLML6401的源漏连续电流可达1.3A。一般设计MOS管控制电路时,考虑到低功耗的要求,大电容一般是放在开关管前面还是后面?
请高手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2012-08-07):
根本上还是取决于VBAT的容量,容量够的话,不要电容就是了;放在后边有一个很短的充电过程,前边更好一些

网友B:
对  你可以试试不要电容。。。。还有电容上的电量没有多少。。。

网友C:
470uF的大容量电解电容,由于结构是铝箔卷绕制成,分布电感很大,对低频纹波滤波效果很好。所以大电容接在电源旁可以起到滤波和旁路的作用,这样可以滤除低频成分,使得输出到负载的电压均匀化,降低负载的需求。这样的话电容放在开关管的前面效果会好些!

网友D:
LZ这种接法主要考虑负载变化时负载上电压的变化,是改善电源的低频特性用.从这个角度看,应该是后面的好.

网友E:
这MOS管接的对不对啊

楼主:
LZ这种接法主要考虑负载变化时负载上电压的变化,是改善电源的低频特性用.从这个角度看,应该是后面的好.
引用 网友D:

是这种想法,担心负载电流变化大,MOS管不能及时供应上,但放后面又要顾虑到充放电耗电问题,矛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