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SWD方式烧写芯片问题

楼主(2012-08-07):
请教下,STM32的芯片在线烧写时,SWD方式下,如果BOOT0是接地的和是悬空的情况下,烧写程序是否有差异。编程时,没有报错提示。

网友A:
烧写应该是没有区别的,启动就有区别了。

网友B:
STM32如果是空片【擦除后】,那么BOOT0对SWD方式烧写没有影响,否则还取决于STM32中原来代码的运行情况【代码可以禁止调试引脚,而用于自己的应用】。

网友C:
应该没有差异

网友D:
3楼说的
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