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电解电容的疑问

楼主(2012-08-07):
资料上说电解电容适用于低频,适用的频率范围也就几十K(谐振频率),超过这个谐振频率再使用,电容实际已经成为电感(里面存在寄生电感)!
  那为何三极管放大电路(工作频率在几M)信号耦合的时候还用大容量的电解电容呢?
而且事实上电路也工作的很好!
  这是为什么?

网友A:
由于电解电容的内部结构特点,决定不可能工作在高频。有机会弄开一个看看就明白了。放大器如果工作在几m,耦合电容 通常不会很大1mu,0.几mu可以了,还可能更小

楼主:
是不是在几M频率下 电容已经呈感性,只不过感抗很小可以忽略?

楼主:
电解电容的等效电路就是:C+R+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