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72可以直接连FPGA吗?

楼主(2012-08-07):
小弟初学者。问题可能比较弱智,可我找了很久也没找到答案。。
我看CH372的datasheet里说要写入各种各样的命令代码到CH372芯片里。我就不明白了,这个C语言的命令代码要怎么写给芯片呢?我猜应该是在单片机程序里写吧?可是我是拿来接FPGA,从FPGA外接的SRAM里读信息,那我该怎么给CH372这个芯片写这些命令代码呢?不会还要在中间接个单片机吧?

网友A:
不需要单片机,命令是通过8个引脚的高低点平表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语点醒梦中人啊,呵呵。。钻到牛角尖里去了。。。
想再问一下,我USB芯片的数据口是不是可以直接连SRAM的输出口(同时连接FPGA的几个脚作命令控制),然后用FPGA操作SRAM分段(CH372好像写的一次64bits)读给CH372芯片就可以了?
还是将CH372的数据口接FPGA,先将SRAM的数据分段发送给FPGA里的FIFO,再通过FIFO发给CH372呢?

网友B:
使用fpga内置的ram吧,这样方便很多,总之,把 372的数据线跟 fpga连起来,硬件就算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