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8C21434供电问题

楼主(2012-08-07):
通过miniProg1(有SCL,SDA,VCC,GND,RST)供电工作正常,LED亮。可是如果用USB通过电压转换直接供给28脚(VCC脚)3.7V电压,LED电压为0,VCC,GND,RST,SCL,SDA,与miniProg1供电时电压值基本一样,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miniprog1 不是5V嘛?跟 3.7V 一样?????

楼主:
miniProg1USB是5V,经过电路的分压原件到CY8C21434的VCC就只有3.7V左右了

楼主:
各位高人帮帮忙啊!

网友B:
楼主,我想知道你是烧IC,还是供电正常工作呢?
USB电平转化这个是用来烧录还是IC正常工作  3.3V可以给IC烧录时供电,但是21434要正常工作,3.3V不一定会正常工作
21434有两种电压,,一种是工作在3.3V,,一种是工作在5V,但是这个要IC内部程序里边设置

楼主:
USB电平转化是供IC正常工作的,我设置的是3.3V

网友B:
USB电平转化是供IC正常工作的,我设置的是3.3V
引用 楼主:

这就看你的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