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c32系列单片机可以使用PICKIT3烧写么~~~

楼主(2012-08-07):
本人为pic新手,英语不太好,读英文资料很吃力,望求助于各路高手,pickit3适用于哪些单片机的程序烧写啊?????谢谢~~~~

网友A:
在MPLAB中调试工具选中PICKIT3是可以查找到的,又或者上淘宝搜kit3,后面的列表里也是有的。防止广告嫌疑这里不复制了。另外,英语不好还是要加油的,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会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