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ic单片机之间的通讯问题,各路高手大显神通啦

楼主(2012-08-07):
通讯方式有很多种,232,I2C,SPI等,想要在2个单片机之间通讯,什么方式比较好?最好为速度快,错误率低的,最好不是232,各位高手,支个招吧~~~~

网友A:
232TO485

楼主:
回复 网友A:
485和232不是差不多么~~

网友B:
每种方案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适用性范围,每个选方案的人,都应该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所以方案没有好坏之分,只有最合适的说法!!!!!!!

网友C:
SPI和UART可以实现全双工,但I2C不行, I2C的速度比SPI慢一点,协议比SPI复杂一点,但是连线也比标准的SPI要少。

引用"I2C 线更少,我觉得比UART、SPI更为强大,但是技术上也更加麻烦些,因为I2C需要有双向IO的支持,而且使用上拉电阻,我觉得抗干扰能力较弱,一般用于同一板卡上芯片之间的通信,较少用于远距离通信。SPI实现要简单一些,UART需要固定的波特率,就是说两位数据的间隔要相等,而SPI则无所谓,因为它是有时钟的协议。"

参考地址:http://forum.**/thread/159403/1

楼主:
回复 网友B:
想要的是什么???什么意思??不太明白,请赐教!!!

网友D:
速度快错误率低就用S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