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103c8t6 CAN 发送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2-08-07):
请教,使用中发现似乎 stm32 can 的发送邮箱变空中断,复位后开了该中断并不会自动进入一次,虽然此时邮箱是空的 。只有在发送了一次之后,发送邮箱“变空”的时候才会触发。求证是否这样?

网友A:
建议LZ不要依赖于芯片的表现,最好2种情况下程序都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这应该是stm32的一个缺陷,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