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PS56221求助

楼主(2012-08-07):
现在在用一个TPS56221,5V供电,1V输出
电路根据文档示例方法搭建,但现测量电感输入端(SW脚),发现开关频率是250kHz:funk: 文档上不是说开关频率只有300k,500k,1M三档吗?而且我是按默认500kHz接的……
其他都正常,占空比20%,输出电容上的电压也是1V。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是不是你的rc回路的参数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RC反馈的部分照搬datasheet上的……看样子还得测一下

楼主:
查出来了,RC回路有两个电阻偏差太大……但为什么会影响到开关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