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2通信距离问题

楼主(2012-08-07):
空旷距离1000米,大街上直线传输只能100米,求原因。

网友A:
离开ds了?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A:
ls也是ds的?

楼主:
觉得那边不适合自己,融不进去,做的不开心,也看不到明天,索性走了。

楼主:
虹桥机场附近。步行上班。

楼主:
非也。:)
先帮办分析问题啊

网友C:
先帮办分析问题啊

网友D:
这应该属于正常情况吧

网友E:
我用4432,没在空旷地区测试过,就在街道,通信距离大概400米左右;网上看有的能做到2000米,不知道怎么实现的,目前已经把电感电容换成高精度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