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屏制作求助

楼主(2012-08-07):
我现在做一块板子,想把液晶显示屏粘在板子上,驱动芯片选用48脚的ht1621
如下图这种结构:
我想问:显示屏是需要厂家加工的,加工完屏幕我能自己将屏幕粘到板子上吗?(板子上的走线由我确定)
感激不尽。。。。。。。。。。。。。

有做显示屏的也可以联系我。。。。。。。。。

网友A:
看你这个需要加铁框固定。这个做液晶玻璃的公司可以代为帮忙做好铁框给你,你也可以使用玻璃加焊盘的方式。

网友B:
你用软连接啊,很容易坏的,还是买那种焊接在板子上的那种LCD吧,要不你的背光也不好办

网友C:
液晶屏固定方式有三种:
1:你这种的,需要开个液晶框 固定液晶,另外用斑马条来连接板子上的金手指。
2:用斑马纸来固定,这个需要热压 一头压在液晶,一头压板子金手指
3:引脚式液晶,这个液晶厂家可以做的,可以做成双列直插式 方便固定和焊接。

网友D:
LS正解。LZ你现在的是第一种方式,我看到你的导电胶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前辈。。。

楼主:
回复 网友D: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