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ctor用法问题

楼主(2012-08-07):
struct temp
{
public : int lid ; public : int num ;
};

vector<temp> data_num;
temp t;
t.lid = a;
t.num = b;
data_num.push_back(t);

根据上面的要求~是一个循环....也就是循环往里面赋值.

问:我如果要取值...t.lid 和t.num 怎么样采能取到一一对应?

网友A:
for(int i = 0; i < data_num.size(); i++)
{
  ... = data_num[i].lid;
  ... = data_num[i].num;
}

网友B:
temp t1;
int size = data_num.size();
for(int i=0;i<size;i++)
{
t1.lid = data_num[i];
t1.num = data_num[i];
//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