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FN芯片怎么手工焊接?

楼主(2012-08-07):
手头没有热风枪,更没有其他装备了,只有烙铁。怎么手工焊QFN封装。只露一点点,大部分在下面,有接地大焊盘。
十分感谢。
最好能给个图,有视频那是更好。。

网友A:
对于QFN封装元件的手工焊接的方法主要是:由于PCB板上的焊盘都是带有焊锡的,所以,焊接的时候只需要在焊盘上刷上焊锡膏,然后把元件贴上去,最后用烙铁逐个加热一下就可以啦!

楼主:
2# wjzx111056 首先谢谢了,看到网上用刀头烙铁做。用刀头好弄么?

网友B:
焊盘和管脚最好先上层薄锡,保证管脚和焊盘没有氧化,对准后上刀头很快就能焊好。

网友C:
没热风枪,接地焊盘不好处理 如果你接地焊盘有过孔,可以通过过孔把锡流入,可以焊的
建议下次周围的焊盘可以做长点,刀头好焊点

网友D:
还是用风枪吹吧,之后在用细烙铁补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