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MX 串口与time1并用时出现问题

楼主(2012-08-07):
各位高手:
我用PIC32MX795F512H做测试时,发现串口与time1不能同时使用,
程序运行了一会儿,串口就停止工作了,在debugger下运行时,一开始串口和time1都能工作,但过一会儿程序就停止了,如果关掉time1,串口就能正常收发数据,请各位帮我看看程序,非常感谢!

#include <p32xxxx.h>
#include <plib.h>
#include <math.h>
// Configuration Bit settings
// SYSCLK = 60 MHz (8MHz Crystal/ FPLLIDIV * FPLLMUL / FPLLODIV)
// PBCLK = 15 MHz SYSCLK/FPBDIV
// Primary Osc w/PLL (XT+,HS+,EC+PLL)
// WDT OFF
// Other options are don't care
//

#pragma config FPLLMUL = MUL_15, FPLLIDIV = DIV_2, FPLLODIV = DIV_1, FWDTEN = OFF
#pragma config POSCMOD = HS, FNOSC = PRIPLL, FPBDIV = DIV_4,ICESEL = ICS_PGx1,FSOSCEN = OFF

//*************************************************************************************
#define nop() asm("nop")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define GetSystemClock() (60000000ul)
#define GetPeripheralClock() (GetSystemClock()/4)

// Let compile time pre-processor calculate the PR1 (period)
#define SYS_FREQ (60000000L)
#define PB_DIV 4
#define PRESCALE 256
#define TOGGLES_PER_SEC 1
//#define T1_TICK (SYS_FREQ/PB_DIV/PRESCALE/TOGGLES_PER_SEC)
//#define T1_TICK 14648 //250ms
#define T1_TICK 586 //10ms

//define the constant

//***********************************************************************
/* CRC 高位字节值表 */
const uchar auchCRCHi[] = {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 CRC低位字节值表*/
const uchar auchCRCLo[] = {
0x00, 0xC0, 0xC1, 0x01, 0xC3, 0x03, 0x02, 0xC2, 0xC6, 0x06,
0x07, 0xC7, 0x05, 0xC5, 0xC4, 0x04, 0xCC, 0x0C, 0x0D, 0xCD,
0x0F, 0xCF, 0xCE, 0x0E, 0x0A, 0xCA, 0xCB, 0x0B, 0xC9, 0x09,
0x08, 0xC8, 0xD8, 0x18, 0x19, 0xD9, 0x1B, 0xDB, 0xDA, 0x1A,
...
0x43, 0x83, 0x41, 0x81, 0x80, 0x40
} ;

const unsigned CmdDelCount=150; //the delay of command
//define the variables

uchar sendBuf[16];

unsigned char redBuf[240];
unsigned char recount;
unsigned long U2BSTASt;
unsigned char basetime;
//*********************************************************************
//define the function
void Re_Lw(uchar slave_addr,uchar h_addr,uchar l_addr);
void Wr_Lw(uchar slave_addr,uchar h_addr,uchar l_addr,uchar h_data,uchar l_data);
void Re_Coil(uchar slave_addr,uchar h_addr,uchar l_addr);
void Wr_Coil(uchar slave_addr,uchar h_addr,uchar l_addr,uchar h_data,uchar l_data);
uint crc16(uchar *puchMsg, uint usDataLen);

void USART2B_Tx(unsigned char data);

//define the constant

void delay_ms (unsigned ms); //delay function by ms
void delay_nop (unsigned us); //delay function by us
int main(void)
{
uchar i;
unsigned int a_h,a_l;
unsigned char d_h,d_l;
// Configure the device for maximum performance but do not change the PBDIV
//SYSTEMConfig(SYS_FREQ, SYS_CFG_WAIT_STATES | SYS_CFG_PCACHE);

basetime=0;

OpenTimer1(T1_ON | T1_SOURCE_INT | T1_PS_1_256, T1_TICK);
// set up the timer interrupt with a priority of 2
ConfigIntTimer1(T1_INT_ON | T1_INT_PRIOR_2);

//_TRISC14=0;
//AD1PCFG=0xffff;
//PORTSetPinsCigitalOut(IOPORT_C, BIT_14);
mPORTCClearBits(BIT_14);
mPORTCSetPinsDigitalOut( BIT_14);
//UARTConfigure(UART2A, UART_ENABLE_PINS_TX_RX_ONLY);

UARTConfigure(UART2B, UART_ENABLE_PINS_TX_RX_ONLY);
UARTSetFifoMode(UART2B, UART_INTERRUPT_ON_TX_NOT_FULL | UART_INTERRUPT_ON_RX_NOT_EMPTY);
UARTSetLineControl(UART2B, UART_DATA_SIZE_8_BITS | UART_PARITY_NONE | UART_STOP_BITS_1);
UARTSetDataRate(UART2B, GetPeripheralClock(), 57600);
UARTEnable(UART2B, UART_ENABLE | UART_PERIPHERAL | UART_TX | UART_RX );

// Configure UART2B RX Interrupt

INTEnable(INT_SOURCE_UART_RX(UART2B), INT_ENABLED);
INTSetVectorPriority(INT_VECTOR_UART(UART2B), INT_PRIORITY_LEVEL_7);
INTSetVectorSubPriority(INT_VECTOR_UART(UART2B), INT_SUB_PRIORITY_LEVEL_0);

// enable multi-vector interrupts
//INTEnableSystemMultiVectoredInt();

// configure for multi-vectored mode
INTConfigureSystem(INT_SYSTEM_CONFIG_MULT_VECTOR);

// enable interrupts
INTEnableInterrupts();

//DBINIT();
recount=0;

while(1)
{
// delay_ms(500);
// mPORTCToggleBits(BIT_14);

U2BSTASt=U2BSTA;
U2BSTASt=U2BSTA;
a_h=U2BSTA & 0x0000FF00;
d_h=a_h/256;
d_l=U2BSTA & 0x000000FF;
Wr_Lw(0x02,0x0F,0xA1,d_h,d_l);
//Wr_Lw(0x02,0x0F,0xA1,0x98,0x76);
delay_ms(8);

Wr_Coil(0x02,0x0E,0xB5,0xFF,0x00);//write 0xFF even write only one coil

U2BSTASt=U2BSTA;
delay_ms(8);

Wr_Lw(0x02,0x0F,0xA1,0x00,0x00);
delay_ms(8);

Wr_Coil(0x02,0x0E,0xB5,0x00,0x00);//write 0xFF even write only one coil
delay_ms(8);

}
return 0;
}

//****************************************************************************************
//the delay function by ms,Crystal oscillator is 12M
void delay_ms (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j;
for ( i = ms; --i; )
for ( j = 2800; --j; );
}

// STEP 3. configure the Timer 1 interrupt handler

void __ISR(_TIMER_1_VECTOR, ipl2) Timer1Handler(void)
{
unsigned long low;
// clear the interrupt flag
mT1ClearIntFlag();

// .. things to do
// .. in this case, toggle the LED
basetime++;
if(basetime>=50)
{
basetime=0;
mPORTCToggleBits(BIT_14);
}
}

void __ISR(_UART_2B_VECTOR, ipl7) IntUart2BHandler(void)
{
// Is this an RX interrupt?
if(INTGetFlag(INT_SOURCE_UART_RX(UART2B)))
{
// Clear the RX interrupt Flag
INTClearFlag(INT_SOURCE_UART_RX(UART2B));
while(U2BSTAbits.URXDA)
{
redBuf[1]=UARTGetDataByte(UART2B);
//redBuf[recount]=UARTGetDataByte(UART2B);
recount=recount+1;
}
if(recount>=200)
{
recount=0;
}
}

// We don't care about TX interrupt

if ( INTGetFlag(INT_SOURCE_UART_TX(UART2B)) )
{
INTClearFlag(INT_SOURCE_UART_TX(UART2B));
}

}

uint crc16(uchar *puchMsg, uint usDataLen)
{
uchar uchCRCHi = 0xFF ; /* 高CRC字节初始化 */
uchar uchCRCLo = 0xFF ; /* 低CRC 字节初始化 */
long uIndex ; /* CRC循环中的索引 */
while (usDataLen--) /* 传输消息缓冲区 */
{
uIndex = uchCRCHi ^ *puchMsg++ ; /* 计算CRC */
uchCRCHi = uchCRCLo ^ auchCRCHi[uIndex] ;
uchCRCLo = auchCRCLo[uIndex] ;
}
return (uchCRCHi << 8 | uchCRCLo) ;
}//uint16 crc16(uint8 *puchMsg, uint16 usDataLen)

void Re_Lw(uchar slave_addr,uchar h_addr,uchar l_addr)
{
uint CRC_Code,temp1,temp2;
uchar CRC_H,CRC_L,i;
sendBuf[0]=slave_addr;//0x02;//station
sendBuf[1]=0x03;//fun code
sendBuf[2]=h_addr;//0x14;//addr_h
sendBuf[3]=l_addr;//0X77;//addr_l
sendBuf[4]=0x00;//read count H
sendBuf[5]=0x01;//read count L
CRC_Code=crc16(sendBuf,6);
temp1=CRC_Code & 0xFF00;
temp2=temp1/256;
CRC_H=temp2;
CRC_L=CRC_Code & 0x00FF;
sendBuf[6]=CRC_H;
sendBuf[7]=CRC_L;
for(i=0;i<=7;i++)
USART2B_Tx(sendBuf);

delay_nop(CmdDelCount);
// Dir_485=0;
i=0;
}
void Wr_Lw(uchar slave_addr,uchar h_addr,uchar l_addr,uchar h_data,uchar l_data)
{
uint CRC_Code,temp1,temp2;
uchar CRC_H,CRC_L,i;
sendBuf[0]=slave_addr;//0x02;//station
sendBuf[1]=0x06;//fun code
sendBuf[2]=h_addr;//0x14;//addr_h
sendBuf[3]=l_addr;//0X77;//addr_l
sendBuf[4]=h_data;//read count H
sendBuf[5]=l_data;//read count L
CRC_Code=crc16(sendBuf,6);
temp1=CRC_Code & 0xFF00;
temp2=temp1/256;
CRC_H=temp2;
CRC_L=CRC_Code & 0x00FF;
sendBuf[6]=CRC_H;
sendBuf[7]=CRC_L;
//Dir_485=1; //disable receiving and enable sending
delay_nop(CmdDelCount);
delay_nop(CmdDelCount);
delay_nop(CmdDelCount);
delay_nop(CmdDelCount);
for(i=0;i<=7;i++)
USART2B_Tx(sendBuf);

delay_nop(CmdDelCount);
// Dir_485=0;
i=0;
}

void Re_Coil(uchar slave_addr,uchar h_addr,uchar l_addr)
{
uint CRC_Code,temp1,temp2;
uchar CRC_H,CRC_L,i;
sendBuf[0]=slave_addr;//0x02;//station
sendBuf[1]=0x01;//fun code
sendBuf[2]=h_addr;//0x14;//addr_h
sendBuf[3]=l_addr;//0X77;//addr_l
sendBuf[4]=0x00;//read count H
sendBuf[5]=0x01;//read count L
CRC_Code=crc16(sendBuf,6);
temp1=CRC_Code & 0xFF00;
temp2=temp1/256;
CRC_H=temp2;
CRC_L=CRC_Code & 0x00FF;
sendBuf[6]=CRC_H;
sendBuf[7]=CRC_L;
for(i=0;i<=7;i++)
USART2B_Tx(sendBuf);

delay_nop(CmdDelCount);
// Dir_485=0;
i=0;

}

void Wr_Coil(uchar slave_addr,uchar h_addr,uchar l_addr,uchar h_data,uchar l_data)
{
uint CRC_Code,temp1,temp2;
uchar CRC_H,CRC_L,i;
sendBuf[0]=slave_addr;//0x02;//station
sendBuf[1]=0x05;//fun code
sendBuf[2]=h_addr;//0x14;//addr_h
sendBuf[3]=l_addr;//0X77;//addr_l
sendBuf[4]=h_data;//read count H
sendBuf[5]=l_data;//read count L
CRC_Code=crc16(sendBuf,6);
temp1=CRC_Code & 0xFF00;
temp2=temp1/256;
CRC_H=temp2;
CRC_L=CRC_Code & 0x00FF;

sendBuf[6]=CRC_H;
sendBuf[7]=CRC_L;
//Dir_485=1; //disable receiving and enable sending
delay_nop(CmdDelCount);
delay_nop(CmdDelCount);
delay_nop(CmdDelCount);
delay_nop(CmdDelCount);
for(i=0;i<=7;i++)
USART2B_Tx(sendBuf);

delay_nop(CmdDelCount);
//Dir_485=0;
i=0;
}

void delay_nop (unsigned us) //delay function by us
{
unsigned i,SetValue;
SetValue=3*us;
for ( i = SetValue; --i; );
}

void USART2B_Tx(unsigned char data)
{
//U2BSTAbits.UTXEN = 1; //enable send
delay_nop(500);
while(!U2BSTAbits.TRMT); //check TRMT,TRMT=0 indicates that the port is busy,or it is idle
U2BTXREG = data; //output the data,and auto reset the TXIF
delay_nop(20);
//while(U1STAbits.UTXBF);
while(!U2BSTAbits.TRMT);
delay_nop(50);
//U2BSTAbits.UTXEN = 0; //disable send
}

网友A(2013-01-04):
请教下···UARTConfigure()这样的库函数在哪里找啊?
是编译器的安装目录那里??

网友B(2013-04-15):
我用的PIC18F46K80.我是配置定时器1后,串口二总收到串口一收到的数据,但是数据长度没有变。。现在改用的别的定时器,偶尔还是有这种情况。很是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