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一好心人,会用layout的请进

楼主(2012-08-07):
我刚开始学pads不久,基本操作没有问题,主要是画板过程中有很多地方不知道怎么处理,百度知道我悬赏了不少分也没人理我,请留下您的QQ,希望您能帮助我,讨扰了

网友A:
你遇到什么问题直接在这里发帖,最好截个图

大家会及时给你解决的,上班都忙,哪有时间整QQ

网友B:
LZ直接提问好点
我都是直接问的
很多热心的大侠会帮忙

楼主:
1:   我一开始做的封装跨距太大,我改小了,可是如何同步到pcb的图中呢?过程详细一点,谢谢
2:请问这个地方是怎么处理变成这样的
3:请问这种通孔怎么开的?和过孔区别在哪?
4:封装改完了,我想把他的part type一块改了,怎么弄

楼主: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也行,这里发图片太费劲了

网友C:
有问题直接发上来。

楼主:
上面不是有问题吗 只不过  图挂了。。。。。

网友D:
直发问题上来吧,

网友E:
请使用高级回复,上传附件功能。

网友F:
左边的项目浏览那里可以看到某个封装有哪些个元件使用了,你对着其中的一个左键选定然后右键edit decal就能到那里修改成你改好的小点的封装了,然后返回PCB会有个对话框提示你是只修改选定的这个还是板子上用到这个封装的就都修改,注意选定保持当前元件属性,走线什么的就不会丢失了,自己再修改下就成。

网友F:
Part Type得到Library那里去修改了

网友E:
先到下载频道搜索PADS书籍下载看看,并利用软件自带的例程多练习几次,有问题抓图发到这里。

网友G:
qq563479469 欢迎共同讨论

网友H:
LZ,在这里也可以添加好友,你可以添加后将问题发出来.......
一直在用PADS,也许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或者就干脆找一本书直接学习了

网友I:
问题自己先慢慢解决,,这样**比较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