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覆铜后,铜块有边线,怎么去掉呢?

楼主(2012-08-07):
如图所示,绿色的边框线,看起来很不舒服啊!

网友A:
菜单display->Color/Visibility,在打开的对话框里找到stack-up->Conductor->Boundray选项,去掉那两个显示就没有了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楼上 已经搞定。路过

网友D(2013-03-30):
引用 网友C:
楼上 已经搞定。路过

是不是是有动态铜才会有这种问题啊

网友E:
我也遇到过,选到对应的层,然后把这些全删掉或者隐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