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屏蔽线单端接地问题。,,急急急

楼主(2012-08-07):
各位大侠,屏蔽线单端接地指的是大地还是电源GND

网友A:
一定是电源地了,但也不矛盾,电源地通常就是机壳

网友B:
一般为电源地,
当然你的系统电源地是否和大地连起来了

楼主:
3楼的师付说的系统电源地和大地连起来是什么意思??

网友C:
系统电源地,最终都会通过各种方式与大地连接起来的

楼主:
虽然说不是很理解。系统电源地会怎么样与大地连接起起,
但还是要谢谢你们

网友D:
发电厂,变电站等等吧  他们的地都是跟大地连的,只要你用他们的电,地线归根结底都会和大地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