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求救!!I2C问题AD7992没应答

楼主(2012-08-07):
I2c, AD, CAN, AN, spi
我写过SPI、CAN的底层驱动,当然是商业产品用的。现在的一个新产品用了,SPI、CAN、I2C、串口,
SPI、CAN当然不用调试了。这个系统中用的是双51单片机,串行大体不动,全系统驱动电机,lED显示
、动态转速显示,高度指示,玩到I2C我晕了,不是初人了,产品上十多种功能做好了,
最后访问对象是AD7992-1,硬件做好时访问了下空气压力,0.057/4096MPa好家伙,精度高啊。
硬件做好后发现它是不鸟我!没发地址没ack应答。

有人答就说下双机串行口

相关下载

楼主:
就是我发第一帧地址时它没有一个低电平,ad7992不就是0x21*2,0x22*2,0x23*20x24*2,读加1吗,不回应地址帧!!!!我只能减小上拉电阻看下了,芯片坏了?????不会吧!总线上好多,I2C的.
第一次用I2C的晕了

网友A:
一定要收到ACK才行啊,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吧

网友B:
按照LZ自己的分析看,芯片的问题可能性大,是不是假货

网友C:
I2C通信的SDA线切换输入输出的时候要注意,一定要SCL为低的时候切换,以前我做的时候读经常出问题,发现不同的单片机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后来发现切换输入输出错了,修改这里后来就再也没有问题了!

楼主:
今天把它抓下来了,写两字节,再读两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