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语言实别

楼主(2012-08-07):
最近在做一个MCU声音识别的实验,电脑上和MCU采集同一信号有很大的不同。
     那个较乱的波型是MCU的。软件用DMA采集后直接输出,因该不会有问题。硬件电路用的是2822。
     那个较好的是电脑自带录音机搞定的,是一个“wav”文件。
     是不是电脑自带录音机在保存文件是有一定算法在里面?怎么样用MCU来实现它的算法?

网友A:
采样频率不同,效果肯定不一样;可以搞搞移动平滑滤波;搜索一下应该有不少**介绍。

网友:
何必这样费神呢?

百度一下科大讯飞,看看别人做的专用芯片和模块。别人的的识别和播放都是很成熟的。

网友B:
用林格斯都可以搞定的。

网友C:
这个采样率和数据都是没问题的,第二图电脑那个只是显示的软件做的好些。

你也可以把你的数据整成WAV格式用电脑显示、播放的。
WAV格式很简单的,自己上网去搜索下然后最多花1、2个小时就能搞出来

网友D:
富迪的语音处理,主要是消回音,降噪了,拾音。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软件显示问题,我把Wav文件里面几个数据改动了一下,电脑显示的点是按坐标来的,只是线平稳了点。

楼主:
推IC的广告就不要来了!

网友E:
首先你的采样带宽太大了,乱是必然的(算一下你的采样比特率有多高,一般音频格式比特率又是多高?)。
第二PC的音频输入部分是很成熟的东东,其AD、模拟放大性能不错啊,你的AD性能怎样?模拟放大性能又怎样呢?

楼主:
LS 采样高因该是能对波形描绘得更清楚啊,采样速度有200K/S,之所以这个高,是想采样拍手的声音来实别手形
我用的是专用音频放大IC性能因该不差,我怀疑是外围电路方面的问题,改天测试一下它的失真度.

网友E:
回复 楼主:
是啊,正因为采样高,“细节”都被采样进来了,噪音就大了。
几乎所有的ADC其有效分辨率都是随着采样率的增加而减小的,这一点你可以看看ADC的规格书。

楼主:
我是用STM32 最快1可达1M,做200K的精度是比较好的。

楼主:
最后找同事看了一下,还是硬件有点问题,就是TDA2822是功率放大IC,做信号放大时,它的放大倍数没法保证,还是用一个358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