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读写内部SRAM或外部SRAM例程

楼主(2012-08-07):
网上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关于AVR读写内部SRAM或外部SRAM例程(最好是ATMEGA162的例程,其他型号的也可以),哪位大哥可以提供下例程,或者教教小弟怎么在官网查找例程?

网友A:
这个有什么可查的,你查一下编译器的资料,看看C语言或者汇编语言的扩展,里边有一些标识符,专门针对外部RAM的。

一般情况下,AVR可以认为就是个线性增长的RAM,也没什么特殊要求。除非你要把一些数据放在特定的地址,这时候,你还是要看编译器的资料,跟用哪个软件相关。

网友B:
同楼上另外,ATMEL官网上 查到 单片机具体器件 就会有 其相关的应用文档

楼主:
找来找去,都找不到例程啊

网友C:
找什么例程?
AVR读写内部 SRAM 和外部 SRAM 软件上是完全相同的. 使用完全相同的指令.
看啥子例程? 软件中定义一个数组, 对数组的读写就是 SRAM 的读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