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检查音频信号的强弱

楼主(2012-08-07):
我现在想用单片机的AD脚检测到音频信号的强弱与快慢来控制LED等的亮度和闪烁快慢 ,
比如一个摇滚音乐,表现出来的LED灯就快速闪烁,一个抒情的音乐,LED灯就缓慢闪动 。
应该对这个音频信号做一个怎么处理才能实现呢
请大家指点一下~

楼主:
:(  没人这样处理过吗

网友A:
使用ad芯片

网友B:
精度不高的话,见过用多个比较器的,例如显示音量柱。或者用AD

楼主:
我使用的MCU本身是带AD口的, 多谢5楼的大侠(tyw)共享的资料,很有帮助,我要好好研究一下。

楼主:
如果有6楼提到的音量柱的资料就更好了~~

楼主:
VU转换电路T1为什么是一个光电三极管呢,这个电路的输入和输出分别是一个什么样的波形呢

楼主:
哪位大侠帮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网友C:
这种电路自己用MCU设计,吃力不讨好。
用一个手机里用的专门的呼吸灯芯片就可以了。

楼主:
能否告知呼吸灯芯片的型号呢
我这个不但是呼吸灯,还要检测音频信号的强弱与快慢。

网友D:
用带通+比较
带通滤波器用来分离出节奏低音信号,比较器用来检测出较响的声音.这种方案的前提是认为节奏音的频率区在低音区且节奏音幅度较大,适合节奏较强烈的音乐.结构较简单,成本较低,86年早期音乐喷泉就是用这个方案.
带通用LM567,比较用LM339.

网友E:
检测音频信号的强弱是很易的事.
检测音频信号的速度,只要检测节奏电平的峰值间隔时间也能免强搞定.
如果你要对应摇滚,抒情的就要相应的表现,,,这得要加上AI人工智能才搞得定.

网友F:
摇滚、抒情和信号强度、速度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
如果只是想能让等看出点变化来,用个小模拟电很简单搞定。
如果要能比较准确的确认音乐类型,那估计就比较难了。

网友G(2013-11-19):
感谢5楼的分享。

网友H(2014-07-18):
打算做这样一个东西,正好有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