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DC有速度环还需要电流环吗?

楼主(2012-08-08):
需要实现BLDC的闭环控制,因为有恒速要求,所以加了速度环,这样可以通过调整PWM波进行速度调整。由于电机的输出扭矩相对于负载来说很大了,驱动负载没有问题。这样的话,还需要增加电流环吗?可以不加吗?感觉加了,作用也不大,而且电路、软件也比较复杂。

网友A:
电流环需要增加电路吗?
呵呵, 你的 BLDC 控制器不会是电流都不采样吧?
通常的 BLDC 不必要电流环, 但是电流监控在安全范围内还是必须要做的.
当然也有用电流环(不用速度环)的转矩控制方式.

楼主:
我的设计中虽然有电流环,但没有进行AD转换,只是取一个电流信号,放大后与预定的电压值进行比较,判断是否过流,如果过流则关断PWM驱动信号。

楼主:
这样可以吗?

网友B:
加了电流环以后电流响应速度会加快
输出扭矩相对于负载来说很大是没有问题,但是如果遇到突加突卸负责或者负载波动的时候有电流环能够更快达到稳态
你在硬件电路上已经设计了,软件上也不是很复杂了就是一个PI调节,要求不高用MCU自带的12bitAD就行了

楼主:
5楼正解!我已经增加电流环了。现在 是双闭环控制方案。

网友C(2013-07-04):
能问一下,你的电流环是增加的,能不能交流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流环需要增加电路吗?
呵呵, 你的 BLDC 控制器不会是电流都不采样吧?
通常的 BLDC 不必要电流环, 但是电流 ...

请问一下,如果用电流环直接控制,在屏蔽速度环之后,要读出实际电流值 怎么进行PI?

网友A:
要不要速度环, 还得看你的系统的输入信号什么, 不是你想取消就取消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速度环, 还得看你的系统的输入信号什么, 不是你想取消就取消了

不是取消 是代替,用电流环代替速度环 系统的输入和输出采样的都是电流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如果用电流环直接控制,在屏蔽速度环之后,要读出实际电流值 怎么进行PI? ...

我也很想知道,你解决了么?

网友E:
电机的核心控制其实是扭矩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