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DC的换向3路霍尔可以用于测速吗?

楼主(2012-08-08):
BLDC电机带有3路换向霍尔,呈120度分布,现在需要进行速度闭环控制,由于不想再增加测速霍尔了。那么,测速时,可否直接使用这3路换向霍尔的信号呢?

楼主:
没人知道吗?
怎么感觉最近论坛被一些广告充斥着。
管理员也不出来整整啊。

网友A:
无感观测反电动势啊

楼主:
3楼所说的是sensorless,就是无霍尔的传感器,而且你说的是换向。
我说的是测速!

网友B:
必须得增加测速霍尔才行的吧。

网友A:
你不可以测出换向时间,再算转速吗?

网友A:
反电动势观测测换向,定时测换向时间,测转速,BLDC无感还是比较成熟的

网友C:
当然可以使用该霍尔信号来计算速度了

楼主:
当然可以使用该霍尔信号来计算速度了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也可以,只不过是来这里向老手们确认一下。谢谢。

网友D:
现在都在倾向3相BLCD无霍尔的,180度正弦波电机了,以后的应该都会切过来,

网友E:
用33035和33039吧

网友F:
这个可以有哦,低速的时候要多多考虑啊!
假设是低速度时,作为速度反馈,楼主可以考虑测频率和测周期的互相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