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放大和开关

楼主(2012-08-08):
不是很明白三极管在何种情况下作为放大用,何种情况下作为开关管用。
是否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就意味着三极管用于放大电路?

网友A:
如何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就意味着三极管用于放大电路?
基本上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实际应用的时候要注意设置静态工作点,这样才能保证输出不失真。

网友B:
楼主  这个很多书上都有介绍  不过详细的要数日本人的  晶体管电路设计  了  有中译版   你可以下载下来瞧瞧  小日本的书  本来不想看   可是还是没有发现别的书比他好  郁闷

网友C:
而且作为开关管用一般是在饱和区吧

网友D:
三极管有三个工作区,分别是截止区、放大区和饱和区。作为开关管用时,三极管工作在截止区和饱和区;可以这样认为,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就意味着三极管用于放大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仿真的波形里面试过,的确饱和失真也是一个要考虑的问题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听说小日本那本书写的不错,正打算下载下来去看看,以前看的大学时期的模电教科书,越看越糊涂了。全是些计算增益之类的内容,实际工作中基本上用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D:
之前的疑惑是,在没法确定三个管脚的电压时,不怎么好判断三极管在此处的作用
看来好多电路还是要根据经验判断的,公司里的老工程师拿到陌生的电路,看电路结构基本上就能估计出大部分元件的作用。
我依然还任重而道远啊。
谢谢大家了

网友E:
下载小日本书的网站是 ? 谢谢

网友F:
书看多了,自己搭搭电路就有感觉了。光看公式没有感觉

网友G:
三极管工作在哪个状态是根据你的需求,在设计的时候去保证的,如果去分析别人的电路,那就只能老老实实的按照去分析发射结和集电结的状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句话说得很在理啊

网友H:
说的对,就是需要注意静态工作点罢了,不然会失真!至于开关作用嘛,就是工作在饱和和截止两个状态,起到一开一关的作用

网友I(2012-09-10):
你们那电路图只有开关作用,放大其实用的很少,放大电路都用运放的。

网友J:
受教了,多学学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