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8-08):
这种陶瓷电容很多公司都生产的,丝印上面看不清**,所以不好判断啊
我建议你买相同规格的质量好点的替代品。具体参数如下:
a. 474K----电容容值----0.474uF
b. X7R------温度特性----(-55度~125度  ±15%的误差)
c. 50--------额定电压----50V

楼主:
回复 网友A:
** 就是那个三角 实心的。这个公司的的还有COG的电容,买了种国内的COG 的同规格的电容回来效果差很多,是不是质量的问题呢?(买回来做250KHZ的谐振电路,国内的震荡电压很低)顺便朋友你要是方便能给介绍个替代品的公司吗 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没见过那个**,不好意思哈~

网友B:
2楼是笔误还是说错了?474应该是0.47uF。

网友C:
看下是不是这个商标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像就是 我再查查看 先谢谢哈

网友D:
这种电容是CBB电容。474是0.47uf的电容

网友:
其实只要容值耐压和温度一样,其他的指标在CBB电容里面基本可以忽略。

可以按照2楼的方法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