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gle-ended DQS

楼主(2012-08-08):
现在采用的DDR的controller同时support mddr和ddr2,所以DQS是differential pair, 项目准备用mDDR,所以只有一根DQS的pin。
CPU的datasheet上有一个寄存器是可以将DQS的differential设置为single-ended的,但是并没有说设置为single-ended以后到底是DQS驱动还是DQSn驱动,这个该如何判断,有经验的DX还请指点一下

网友A:
按常理应该是DQS,不过还是要好好查查文档,没有就问问技术支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