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系列单片机,SOP封装P0口缺失。

楼主(2012-08-08):
看了STC官方新的单片机型号,发现凡是SOP封装的,P0口都不完整或者索性没有。

但凡用到总线结构的,访问外部存储器时,P0口不可少,除非自己模拟总线,那速度会受影响。而我的系统中,只要用到P0和P2,再加少量的IO就可以,总共大概就要20个IO就足够了。

但STC新系列中,带有P0的,要么IO多得浪费的LQFP封装,要么笨笨的PDIP。

幻想能够对内部寄存器进行设置将其他P口映射到P0,但发现好像行不通。

最后决定还是用LQFP封装吧~
只是疑惑STC的SOP为啥不支持P0泥?

网友A:
这个课题我还没有研究到。先做记号 再求解

网友B:
本人菜鸟一枚,想知道LZ用并行总线做什么呢?

网友C:
现在不流行并行总线方式了

网友D:
没研究过。

但SOP封装都是低引脚的,不支持完整P0-P3很正常。:)

网友E:
你见过哪个厂家SOP封装的IC支持外部总线的?

楼主:
果然是自己知识面少。楼上大家说得对,引脚数少的,P0是不可能完整的。
有了总线结构,单片机可以挂好多东西,玩好多花样呢,不管流不流行,觉得很方便。
我是想玩玩用单片机读写U盘,用到CH376和大容量的RAM。
就用LQFP封装吧,多谢各位的支持。

网友F:
STC的MCU,少于等于32脚的,不支持外部总线,小IC本来就是小应用。
40脚或以上的,都支持外部RAM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