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我分析下经典电路图,可以吗?

楼主(2012-08-08):
各位高手,自己遇到问题,因能力不足,现在确实解决不出来了,请各位帮帮忙。这个图是信号发送图,Vin(图形左端)进入后,是微弱信号,然后加在直流电源上,通过运放、三极管,驱动LED二极管发光,现在我的疑惑是c10电容作用是什么?积分电路吗?可是积分电路输入端是负极啊,这个图是正极呢?这个三极管和运放有恒流的作用,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作用,大家能帮着分析下吗?万分感谢!!

网友A:
你的Vin交变信号是怎么传递给三极管的基极的?

网友B:
c10滤除高频干扰,r15r14负反馈提高稳定性

网友C:
电路的功能是,通过VIN的交流信号来控制灯的亮灭吧
把C10去掉,就是常用的可调恒流电路。估计C10是为了消除震荡,提高稳定性用的~

网友D:
电路不经典。不过标题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这种电路我还真没怎么遇到过,这种滤除高频的方法你还能给我推荐一些资料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你分析的不错,这个电路确实是通过Vin控制LED亮的,可是我的电路似乎牵扯到调制信号知识,所以我想这个电路有没有解调的意思??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通过运放电路啊,这个电路没有错误,是正确的

楼主:
我用multisim仿真了这个电路图,结果发现,在4khz 和40khz的情况下,图形都类似于这个图形:上边的图形是Vin端输入,中间的是R8的左端,为什么会出现截止信号?就算是0V以下被截掉,可是这个图(中间曲线)感觉也不像只截取0V以下值,貌似变形了,求各位帮忙解释一下,好吗?谢谢

网友E:
运放电源需要正负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明白了,唉,自己该学的知识还是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