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39输出端问题

楼主(2012-08-08):
大家好:
      我现在的项目,电源本来很稳定。但是加上了4个lm339后,我用示波器去量电源与地,居然出现了很多很大的不稳定信号。如图所示是5V2A直流电源。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不加lm339就很好。
     还有lm339的“+”端电压大于“-”端电压时,相应输出端截止,相当于集电极开漏的三极管。输出高时,需要加上拉电阻。这里我的项目是用STC的单片机,IO口有快速上拉(强上拉)的功能,我的需求是检测和该输出端相连的IO口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如果,输出端不是截止的,IO为低,截止后为高。这里我想问,LM339输出端加上拉电阻不加是否可以?因为我直接用IO口快速上拉了。这样可以检测到IO高吗?
     还有一个小问题,LM339资料中有一句话:当“-”端电压高于“+”端时,输出管饱和,相当于输出端接低电位。我想请问,这里的“低电位”指的是绝对的GND?还是说“+”“-”端相对低电平的那端呢??爱专牛角尖,谢谢。

大家好:
      我现在的项目,电源本来很稳定。但是加上了4个lm339后,我用示波器去量电源与地,居然出现了很多很大的不稳定信号。如图所示是5V2A直流电源。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不加lm339就很好。
     还有lm339的“+”端电压大于“-”端电压时,相应输出端截止,相当于集电极开漏的三极管。输出高时,需要加上拉电阻。这里我的项目是用STC的单片机,IO口有快速上拉(强上拉)的功能,我的需求是检测和该输出端相连的IO口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如果,输出端不是截止的,IO为低,截止后为高。这里我想问,LM339输出端加上拉电阻不加是否可以?因为我直接用IO口快速上拉了。这样可以检测到IO高吗?
     还有一个小问题,LM339资料中有一句话:当“-”端电压高于“+”端时,输出管饱和,相当于输出端接低电位。我想请问,这里的“低电位”指的是绝对的GND?还是说“+”“-”端相对低电平的那端呢??爱专牛角尖,谢谢。

追问一题,如果用上拉电阻来实现对IO口的快速上拉,电阻是尽量大好,还是尽量小好。
我想应该是尽量小吧····那样电流大,IO被拉升的应该快。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楼主:
追问一题,用上拉电阻,上拉IO口时,想要快速的上拉,电阻是大点好,还是小点好?

网友A:
339就是一开漏输出,与标准51的P0类似

楼主:
还有一个小问题,LM339资料中有一句话:当“-”端电压高于“+”端时,输出管饱和,相当于输出端接低电位。我想请问,这里的“低电位”指的是绝对的GND?还是说“+”“-”端相对低电平的那端呢??爱专牛角尖,谢谢。

追问一题,如果用上拉电阻来实现对IO口的快速上拉,电阻是尽量大好,还是尽量小好。
回复 网友A:
我想应该是尽量小吧····那样电流大,IO被拉升的应该快。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还有我的电源5V与地之间出现的如图所示的不稳定脉冲是因为什么引起的?

网友A:
电阻小,当然上升斜率快

输出饱和,相当于输出端接低电位,这些具体参数文档里都有,到底有多低,取决于灌入的电流大小,一般可以认为基本等于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出饱和,相当于输出端接低电位,这些具体参数文档里都有,到底有多低,取决于灌入的电流大小,一般可以认为基本等于0。对于您的这句话,我有些疑问。我觉得文档中说的低电位说的好像是“+”和“-”比较后的低电位端。这点从内部图中可以看出来。从内部结构图来看,和输出端相连接的,只有“+”和“-”2个输入端,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而且看了几个资料都没有提到相关参数。

网友A:
你去“觉得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了其他人,你的说法还真对,分给你吧。

网友B:
注意看下面的图:

你上面的也算方框图,但最多算是功能方框图,下面的电路方框图可以看出,LM339的输出是相对GND来看的:要么饱和,要么截止。

网友C:
你上面的也算方框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人一个,可惜分给完了。要不给你10分!

网友B:
电路原理图,呵呵

网友D:
这是个比较器,开漏输出,不加上拉驱动能力很弱的。。我一般上拉10K,工作电压27V。
电压小点,电阻可以选小点吧,试验下就知道了。

网友E:
设置为弱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