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000v高压

楼主(2012-08-08):
(无正文)

楼主:
可有偿外包

网友A:
另一种办法就是把1000v做成恒压源,当然这有点难

网友B:
负载10兆欧, 如果负载变化不大, 省电方面也不要求的话, 用电阻分压最简单了.
如果不符合上面的要求, 那就考虑做恒压源吧. 不过成本就上去了.

网友C:
10M的负载,如果负载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建议使用恒压源的模式处理。32路的如果都是没路固定输出就完全可以直接硬件兜出来,但是如果经常需要调节就建议加入单片机。另外分出来的都是不隔离的。你这里还没有标注你需要分压出来的精度或者说是误差电压。1?,0.1V?还是0.01V?

另外,如果如果刚好1000V分出来也直接是1000V的话就很难做,这里至少需要几负的压差,除非你直接接上去。(不知道你有偿愿意出多少钞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