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CAN离线的问题

楼主(2012-08-08):
在STM32的CAN通信中,如何判断其中的一个或者多个CAN离线(掉线)?我想要系统能够报故,并且CAN节点的通信恢复后,系统故障消失。

采用查询方式,其中一个CAN节点做主控,其余的N个节点为从响应

楼主:
比如我人为的将一个从节点的CAN通信线切断,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判断它掉线了比较好?

网友A:
CAN离线(offline),STM32的CAN模块有相应标志。

楼主:
我的意思是,我主节点怎么去判断 另外一个CAN节点离线了?

网友A:
离线还是其它异常状态,不容易区分。
主节点可以发包给 目标节点来进行状态查询,这其实属于上层应用层的事情。

网友B:
如果是异常状态,主节点轮询就是一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