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 NVIC的优先级问题

楼主(2012-08-08):
想请教下各位,NVIC配置中有以下两个优先级
中断的先占优先级     default 0
中断的从优先级        default 0

如果在NVIC中配置了多个中断,每个的优先级如何设置最好?

网友A:
中断多了,几十个。
你认为哪个重要,就把哪个的优先级置高。
配置有两个参数决定。具体忘了。你可以把第一个参数设为相同,后面的参数逐次按优先级排列(0最高)

楼主:
有没有这方面比较简述的资料。

网友A:
看看固件库就可以了。

楼主:
用我会用,但是我想更深入的了解下它的NVIC机制

网友A:
中断的先占优先级   //除NMI,这是中断优先级的第一判断条件。
中断的从优先级     //这是第二判断条件。
举个例子:
INT1:   先占优先级:1   从优先级 :2
INT2:   先占优先级:2   从优先级 :0
INT1的先占优先级>INT2的先占优先级,不必比较从优先级,INT1先响应

INT1:   先占优先级:1   从优先级 :2
INT2:   先占优先级:1   从优先级 :0
INT1的先占优先级=INT2的先占优先级,从优先级<INT2从优先级,先响应INT2。

响应机制由芯片内部的逻辑器件完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个说的很具体

网友C:
固件库函数参数里有设置优先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