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51输出收到选通引脚的干扰

楼主:
使用CD4051作为选通。
FREVREF是单片机输出的方波信号(25HZ,0-3.3V),由于单片机是3.3V供电,所以用了个三极管做电平转换。问题来了:
将SYNIN接地,C15,C20两个电容去掉后,FREVREF输入25HZ方波,按理说运放输出端应该输出是0,但用示波器观察输出有个幅值在200mv的方波信号(25HZ)+直流偏置。如果将CD4051的COM端与运放也断开,这时输出的方波信号就没了,请问各位使用过的朋友有没有遇到这种现象,这种现象是怎么产生的,是不是输出收到选通引脚的干扰?谢谢大家了!

网友A(2012-08-08):
是输出收到选通引脚的干扰,解决方法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B:
可以将每个输入通道先做接地处理,看看信号质量。

如果我用,不敢用这种开关,只能用MUX。我的个人理解,别管参数如何,这种开关仅仅适合用在通道变化极慢的场合,其作用理解为代替手动开关,即,扳动一次用很长时间。

楼主:
2# yinghuiled 恩,我也怀疑是这样

楼主:
3# dqyubsh 直接测量0,1通道的输出没有输出干扰,但是运放的输出就有个方波信号了。一般100HZ左右的两路选通(双向)采用哪些元件比较好?

网友C:
1.   把R11、R13电阻值分别改为10Ω、100Ω,就可大大减少25Hz方波的干扰。
2.   在楼主电路中,U5的13脚、14脚必须有确定的直流电位,比如,用两个10k的电阻接到地。不用的IO(1、2、4、5、12、15)脚最好也接地。
3.   4051开关延时不会超过50nS。非常快。完全可以执行高速信号处理。

楼主:
6# xmar 请问为什么减小R11和R13会改变这种情况?运放的负反馈电阻太小导致运放输出电流太大,可能会烧毁运放,R13是配合着13,14脚上的电容做积分用的,加上电容后运放在零输入状态下还是会有输出。这是不是A端口控制信号的干扰?

网友C:
楼主电路很奇怪,C15=C20=1uF,4051模拟开关A的高低变化有何意义?还不如直接用1uF电容并联在R13就行了。用4051作甚?

楼主:
8# xmar 参考信号和输入信号同频同相时,通过两个电容的开关能够使有效信号积累而噪声信号被抵消,叫同步积分法,是微弱信号检测的一种方法。呵呵,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

楼主:
2# yinghuiled 只将CD4051运放接入正负9V电源,ABC都接地,在COM口有接近20mv的负电压,如果减小CD4051的负电源电压,COM口电压也逐渐减小,在负电源为4V左右时COM口输出为0。请问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

楼主:
3# dqyubsh 只将CD4051运放接入正负9V电源,ABC都接地,在COM口有接近20mv的负电压,如果减小CD4051的负电源电压,COM口电压也逐渐减小,在负电源为4V左右时COM口输出为0。请问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

网友B:
你把不用的输入端接地。或者用排阻把所有模拟通道都拉到地。MUX输入信号端悬空会影响开关质量,这是MUX使用时最基本的要求。

至于你说的问题,我没遇到过。

网友D:
一看就是cadence画的。嘿嘿。

楼主: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E(2016-06-26):
观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