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的s3c2440a核心板SDRAM读写不成功

楼主(2012-08-08):
新制的s3c2440a核心板用AXD测试SDRAM时,SDRAM读写不成功。据书上说是需要配置SDRAM。请问谁有2440的配置文件2440.ini吗?有的话能发给我吗?谢谢!我的邮箱是250663639@qq.com

网友A:
不会吧,现在还有人用2440??
停产了,买不到芯片了吧?

楼主:
用,能买到芯片。我刚接触arm,想用2440入门。

网友A:
一般谁都不会用INI文件的。
可以找一些其他公司的光盘,估计会有。

网友B(2012-10-12):
找我吧,这玩意我调试过好多,做了好几次版,06年就可以用了

网友B:
找我吧,这玩意我调试过好多,做了好几次版,06年就可以用了,

网友C:
每次上电都要装载2440.ini很麻烦的。楼主可以将一个好的程序烧写Flash中,那么每次上电就正常初始化完成了,在AXD打开时就不用配置。
还有一种SDRAM不行不一定是配置问题,也有可能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