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串口程序有误码

楼主(2012-08-08):
用VHDL编写的串口接收程序,有时候会接收不到PC下发的数据,平均100次大概有1次接收不到。process(clk)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case st1 is

when 0=>if rxd<='0' then

st1<=1;

else

if cont='1' then
--cont=1则清除串口接收的数据

  reg<=(others=>'0');

end if;

end if;

when 1=>if cz<8 then

cz<=cz+1;

reg_m(7)<=rxd;

reg_m(6 downto 0)<=reg_m(7 downto 1);
--接收数据并存储

else reg<=reg_m;cz<=(others=>'0');st1<=0;

end if;

when others=>st1<=0;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网友A:
很显然,对于接收异步信号,必须要用高于波特率的时钟去采样,一般是8--16倍,最差3倍,你用同频采样肯定不稳定

网友B:
使用更高的频率去采样,并且在中间的频率处进行采样,这样更可靠。

楼主:
经过修改采样时钟后,现在接收正常,感谢2楼,感谢3楼,感谢版主,感谢21ic。。。。。。

网友C:
还有我的事情。